伺服电机转一圈是多少

楼主(2021-10-12):
已知 丝杆螺距位4mm
问题1:伺服电机转一圈是不是走一个螺距即走4mm?
问题2:伺服电机转一圈发多少个脉冲?怎么得知

网友A:
1:直连的是一圈就走4MM,加了减速机的就不是。
2:看你的SV是脉冲还是总线的,脉冲的看你放大器上设置的一圈是多少个脉冲,总线的看你模块设置的是多少个脉冲一圈。
加油!

网友B:
看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的分辨率是多少就是多少个脉冲

网友C:
1,电机直连转一圈就的4mm,2电机转一圈要多少脉冲,这个是在驱动器里面设置的。

网友D:
减速比是1:1的情况下,电机转一圈工件移动4MM。
电机转一圈的脉冲数是在驱动器设定的。

网友E:
1,电机直连转一圈就的4mm,加减速机就不是了;2电机转一圈要多少脉冲,这个是脉冲型在驱动器里面设置的,总线型在软件中设置,也是编码器的分辨率

网友F:
如果没接减速机,伺服转一圈就是4mm。 没走总线的情况,先看伺服电机编码器的分辨率,再在驱动器里设置电子齿轮比。电子齿轮分子设置成编码器的分辨率,分母设置成多少,就是多少脉冲走一圈。走总线的时候,就在软件里分配一下参数就可以了。
Katyusha

网友G:
1,若伺服与丝杆直连,伺服转一圈丝杆也转一圈,就是相应的4mm
若伺服与丝杆间有减速装置,则根据减速比来进行相应的比例换算。
2,伺服一圈多少个脉冲取决于伺服马达自身编码器脉冲数和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
比如伺服马达编码器脉冲数是1000,驱动器电子齿轮比设成1:1,此时就是上位机PLC发送1000个脉冲伺服就转一圈。

网友H:
可以在驱动里设置每转多少脉冲,然后程序根据需要的位置设定脉冲值,

网友I(2021-11-18):
建议学习一下伺服电子齿轮比的内容

网友J:
电机轴直接连接的话,电机一圈就是4MM。至于需要多少个脉冲就看你的电子齿轮比和编码器分辨率,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