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13):
简单运动模块QD77MS   在JOG中启动条件中有一个是无出错,最近小弟售后客户反应,在机械手臂伸出后碰到POT  sensor时,想要收回却无法收回,于是本人就查看程序,发现收回是可以用两种方法收回,一个是JOG收回,一个是定位收回(直接定位回原点,绝对位置控制),重点是当你碰到POT时,定位收回是无法收回的,但JOG收回却是可以,因为定位收回一启动,你就报警,无法动作,但JOG不同,只要是与POT反方向动作,他就不会报警,在启动的顺间,POT sensor肯定是一直处于感应到的,也就是JOG启动只要你与极限位置反方向,他就不会触发报警,这是小弟的总结,不知道对不对,欢迎大佬评论

网友A:
是的  当正极限感应时 JOG只能是负方向JOG   同理 负极限感应只能JOG正方向
极限感应时是无法使用定位控制的   如果是伺服找原点回零也是可以的
  • 下载积分:+1(weiqiang1514)
  •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B:
    在极限位置,当然不会给你自动控制的了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