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13):
RT,基恩士PLC编程有没有类似K1Y0这样的写法?

网友A:
基恩士直接写位地址,就是位地址开始的一个字。
  • 下载积分:+1(s2013en) 真诚感谢!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恩士直接写位地址,就是位地址开始的一个字。

    求解,我看手册只想到了一种办法,用BOUT 位输出指令将每个位元件的状态移入字元件中。位地址没了解

网友A:
    类似这样不就行了吗?直接写位地址,就是以该位地址起始的一个字(16位),不过没法使用K1Y0这样4位,直接用16位吧。
引用 楼主:

    求解,我看手册只想到了一种办法,用BOUT 位输出指令将每个位元件的状态移入字元件中。位地址没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这样不就行了吗?直接写位地址,就是以该位地址起始的一个字(16位),不过没法使用K1Y0这样4位,直接用16位吧。

    是我想复杂了,直接16位也是可以的。以前学三菱的时候用得太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