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输出自锁的另一种解法

楼主(2021-10-13):
如图所示,M0自锁也可以这样写,可能更简便一点,希望分享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A:
这种写法是可以自锁,但是M0要怎么触发?SET M0 ? 还是PLS M0,不太方便用。

网友B:
前面两个相当于M0,意义不大

楼主:
触发可以这样,如图
下载积分:+1(cythyx)

网友C:
为什么喜欢写这种容易歧义的程序?
像学C语言时,i++,++i,
很容易出错,可能在某一品牌使用没问题,
换一个品牌就出现不同的。
都使PLC了,能不用类似继电器电路的自锁就不用,用指令减少出错。
下载积分:+1(阳光os)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libin520) 热心助人!

网友D:
4楼讲得很对!

网友E:
我怎么感觉贴主和3楼的都不能用呢,贴主的无法触发,三楼的无法自锁

网友F:
PLS 坏掉了么?还是脱了裤子好放屁?

网友G:
.GTX用什么软件打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