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13):
250kw电机与变频器距离过长,超过300米怎么处理,施耐德的变频器

网友A:
加输出滤波.

Good Luck~

楼主:
现在是准备加电抗阻

楼主:
电抗阻还没加过,不知道怎么操作

楼主:
打错了 是电抗器

网友B:
施耐德那么大的公司,给他们技术客服打电话,他们应该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C:
变频器换个位置

网友D:
  • 下载积分:+1(wwj20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施耐德那么大的公司,给他们技术客服打电话,他们应该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他们也是叫我们加电抗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换个位置

    现场位置固定了,换东西的话,超大改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换个位置

    把变频器做个柜子放在电机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