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

楼主(2021-10-13):
我有个1200plc,1214c,版本是v3.0。出现一个问题,plc集成输入14点,只有前8个点有效,输出10点,只有前6点能有效输出!博途v15.1查看plc属性,l/O地址,也只有8个输入点,6个输出点。有哪位师傅遇到过这种情况,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接线图如下,是否都是安装这个接线图来接的,还有输入是PNP型的
前8个点是I0.0~I0.7 后面6个点是I1.0~I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