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13):
之前用永宏的PLC做程序,其中用到先入先出的表格贮列QUEUE命令,支持16位32位。

现在用三菱FX5U的来做同样的程序,找遍手册只找到SFWR先入先出写入和SFRD先入先出读取这两个命令与那个表格贮列QUEUE命令用法一致。

但问题来了,三菱的这个命令只支持16位的,因是要处理编码器脉冲数,16位最大数才3万多无法适用于编码器数据。32位数据就不好处理了。
哪位大师熟悉三菱命令的,恳请帮帮看三菱的有没什么其它的命令可用。

我现在是用的死办法,用一寄存器做指针,往数据寄存器存一笔时指针加1,后面数据写入寄存器时根据指针内容来选择目标寄存器。读取则根据指针数读取对应的寄存器读一笔指针减1.这样也能实现这个先入先出功能,但几十笔读写太麻烦,50条数据读写一次就是100条,程序本就要越精简越好。

网友A:
我搞了1个FB,FIFO,现在是10个数组的数据,我FB开放了,你可以修改成就行了
附件: FIFO.zip (445 K) 下载次数:275
  • 下载积分:+1(xg86cool) 感谢大哥分享。谢谢大哥。
  • 下载积分:+3(矽能工控) 真诚感谢!非常感谢!
  •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搞了1个FB,FIFO,现在是10个数组的数据,我FB开放了,你可以修改成就行了

    谢谢高手大侠!这个功能块太适用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