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不需加热过载

楼主(2021-10-14):
这里几台3kw电机,其余都是0.5 0.75的电机 什么条件下不需要加热过载

网友A:
用变频器驱动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不加热保护

楼主:
0.5kw热继,是选1.25-2A 还是 1-1.6

网友B:
大规格变频器带小电机时,把电机的电流参数设定到变频器内,可以不加热过载保护,一定要设定不然可能电机过热烧毁了变频器才报警 ;一个变频器带多个电机时需要单独加装热过载,过载电流参考电机铭牌电流

网友C:
最好还是加上热过载,花不了多少钱,关键是安全还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还是加上热过载,花不了多少钱,关键是安全还放心。
确实,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