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讯问题

楼主(2021-10-14):
各位大大们,想请问一下FX3U-485-ADP可以一次同时跟变频器、伺服、温控器通讯吗

网友A:
一次通信,广播发,但收还要一个一个收

网友B:
可以这样做,以前用这个模块同时连过变频器和分析仪,ADPW ADPR 指令

网友C(2021-12-10):
站号的区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