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去计算直线电机一个脉冲走了多少距离呢

楼主(2021-10-14):
直线电机通过光栅尺定位,那我怎么去算一个脉冲实际运动多少距离呢

网友A:
笨的办法你定个原点,随便发点脉冲,测量一下运行的实际距离,比上你的脉冲数。大体就得到你的答案了

网友B:
你确定光栅栅距,一个栅距对应多少脉冲,栅距/脉冲,就知道一个脉冲对应的距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