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plc型号

楼主(2021-10-14):
请教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品牌的plc? 用哪个编程软件来编程?
油腻工控大叔

网友A:
不是有型号吗,领控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
惠州领控,你这个仿三菱FX3U的,可以用WORKS2软件编程

网友C:
2楼正解

网友D:
楼上说得对

网友E:
三菱可以!

网友F:
没用过,但是可以使用三菱的软件倒是挺方便,不用再去学新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