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继电器上串联了2个二极管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1-10-14):
公司购买了80个继电器,选型的时候是欧姆龙的 G2R-1-SN DC24V 不带二极管【无货】,结果发现实际订购的是G2R-1-SND带二极管的,然后继电器用的插座是G70A-ZOC16-3,本身也有二极管。如下图,这样等于继电器并联了两个二极管,请教这个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A:
没有问题呢,越多越好
下载积分:+1(yuxilu)

网友B:
只要都是反向并联就没事
下载积分:+1(yuxilu)

网友C:
两个只要方向对了,没有问题,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D:
一个是发光二极管,用作指示;另一个是续流二极管。

网友E:
么的事 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