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FX5U SM8029 怎么不执行下一段

楼主(2021-10-14):
FX5U SM8029 怎么不执行下一段

网友A:
要給他一點時間
你試試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FX3U的可以,是不是哪里需要设置一下

网友B:
是不是连续定位之间要有延时,或至少一个空语句啊?

网友C:
M8029在指令完成时有一个扫描周期是ON的:执行M1语句完成时,同时跳到M2-》同时跳到M3-》复位所有

楼主:
能不能把扫描周期设置一下,感觉扫描比3U快,直接就跳下一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要給他一點時間
你試試
再给他一点空间,你试试。

网友E:
SM8029直接连接在线线上,不要连接在M1 M2 M3后面。再试。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F:
人才呀,佩服佩服

网友G:
应该是m1-3接通要有一点延时。。。一个周期只能有一个定位接通。多了他不认

网友H:
受扫描周期影响 这样是不太行的。至少你要错开1个扫描周期就行的。

网友I:
加点延时就可以了 一个定位周期只能有一个定位指令触发 触发多了 系统不认 程序进入假死 宕机
下载积分:+1(ydyzq123) 好贴好贴!

网友J:
一个轴,只用一个ddrva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定位完成后传数据再导通定位指令。

楼主:
加了时间连续定位就不流畅了,有没有好的办法避开

网友K:
用点位表指令

网友L:
FX5U和FX3U的指令格式不一样的

网友M:
描述:论坛看到的
论坛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