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温度按照设定速率升降,谁有好的方法

楼主(2021-10-15):
本人初步打算是用pid控制,然后改变目标温度,来达到目的,之前没这样做过,不知道可行吗

网友A:
可行,我就是这样做的烘箱温控

网友B:
可行啊,就是这样做的锡炉加热,感觉还可以

网友C:
PID调试面板里边有一个响应速度的调节选项,可以供你参考

网友D:
用表格控制

网友E:
请使用可编程温度控制器 带通信,直接连人机就行
例如 仪控 PFY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