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立体仓库每个仓储位程序

楼主(2021-10-15):
请教师傅们:在做的立体仓库项目,用的三菱Q PLC,仓储位在3000个左右。如何写每个仓储位(3000个)的进出程序呢?每个工位硬件要加传感器么,来检测物品有无?

网友A:
正常来说,不用传感器,
根据条码,RFID之类,判断哪仓位有什么物品,物品多大。
立体仓库应该有管理软件,
进仓,扫条码,根据类别,自动找出仍然空的仓位,人工选择仓位或者自动进仓。
出仓,扫条码,找出库存数量,找出仓位出库。

网友B:
没经验啊,想下,这个需要电脑记录进出清单。
机器部分,伺服电机齿轮运动,用行程开关或 扫码,激光测距啥的
不过机器和人搭配应可以吗?那么容易些啊

楼主:
仓位存取是使用M(置复位),还是D(0,1)呢?

楼主:
请老师多多指导,PLC程序具体写法呢?用变址配方可以么

楼主:
期盼师傅们的指点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期盼师傅们的指点回复
从头开始学吧

网友B:
存放什么东西呀?仓库大概什么样子

网友C:
编号0-2999
进料指定编号对比入仓
出料指定编号对比出仓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

楼主:
用变址配方可以么?师傅们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