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电机锁螺丝

楼主(2021-10-15):
有台机器准备用松下伺服马达来锁螺丝,以前没接触过这种设备,想问下各位大神有没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松下转矩控制可不可以外接个电位器,通过电位器调整电压来控制力矩,PLC用速度指令发脉冲,力矩达到,驱动器应该会有信号输出,然后PLC停止发脉冲,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要求高的话都是直接买日本NITTO的DRIVER,一套四万。用的是安川马达,二次开发而成。
日本鬼子搞这个就是厉害。用途。硬盘内部螺丝组装,HSA VCM 主轴马达(同时打六颗螺丝。5秒完成。)一段转速和扭力。二段转速和扭力。

网友B:
通常来说,转矩应该可以外部电压输入,也可以直接设置。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螺丝机大家都直接用电批,非常成熟了,没必要用伺服自己控制了,麻烦而且效果不理想。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