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欧姆龙PLC问题

楼主(2021-10-15):
请教一下欧姆龙PLC比如100.01在程序里面查找不到,但是PLC输出又有接线,动作的时候输出指示灯又有亮,这种情况是不是脉冲输出,在程序里面怎么才能查看到这个点

网友A:
100.00-100.07一般作为脉冲输出口使用的,一般是指令直接定义的

网友B:
查看内存
Katyusha

网友C:
指定成通道 就是可以这样子 写入的是数字 对应的是输出端口

楼主:
比如说我现在要更改100.01这个点需要怎么更改

网友D:
多看看指令说明书,里面有你要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