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结构体

楼主(2021-10-15):
不明白3U结构体怎么使用,没找到手册,结构体里的变量不能读写。

网友A:
要结构体文件才能使用。

网友B:
结构体的不就是一些共有的属性的一个集合,我自己可以使用啊,可能你在声明结构体在局部变量里面声明,使用在其他文件使用 ,你要认识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分别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