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15):
三菱运动控制器Q173DS Q172DS  轴控16轴 32轴,一般都不能使用 JE-B系列伺服,通过特殊的设置,可以使用JE-B系列的伺服,其实JE-B的伺服性价比比较高,差不多可以比美国产的伺服了  13W的分辨率,比普通的国产高多了,现在这段时间J4-B伺服和伺服电机全面缺货,JE-B是国内生产的,暂时还没有缺货现象,还能降低成本日,只要你的设备精度不是高精度的设备,JE-B性能绝对能满足,详情加V 17097227870联系

  • 下载积分:+5(吴工2014)
  • 下载积分:+5(金秋来) 热心助人!
  •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网友A:
    厉害了  JE就是打压国产的

网友B:
    这样玩也行?下个项目上JE-B试试。
    活到老,学到老!

    lishunlong86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玩也行?下个项目上JE-B试试。

    需要一个授权代码的,没有这个即使你写好程序,下载到CPU也会报错的。建议没有授权代码不要直接做项目!!!没有授权代码不要直接做项目!!!没有授权代码不要直接做项目!!!

楼主:
    我去年使用到现在,都没有出现过问题,使用Q172DS

    QQ:84818626

网友D:
    不用授权啊 ,这个和软件版本没关系

网友E(2022-05-05):
    设置一下就有了

网友F(2022-10-25):
    1-16可以用,轴17开始怎么用,一直控制不了,SW2的4拨到on也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F:
    1-16可以用,轴17开始怎么用,一直控制不了,SW2的4拨到on也不行

    Q172只能是16轴,Q173才有32轴,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