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求PLC远程监控,下载方案

楼主(2021-10-16):
设备发外地,本来设备上配了 个某易的触摸屏的盒子,但那玩意太烂。不靠谱。各位大大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当然性价比要高的。

网友A:
我试过多种,发现有个不到400快的还可以

网友B:
方便传授一下么

网友C:
我用的远程路由 800一个 买一个当主机,然后每个设备一个当副机 现场用网线或者手机热点都行

网友A:
网口编程300多就可以了,如果是串口,那还要看是那种,我试过几个,都没成功,有个mcgs物联网屏,好像成功过了,不过时间长有点忘了,只记得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D(2022-06-21):
用巨控的GRM30,详细资料可以到:
www.csjukong.com
,各种PLC远程下载方案介绍
PLC无线通讯| PLC远程控制| PLC APP控制| PLC网页监控| PLC组态监控| PLC远程调试| PLC短信报警| 巨控王工 电话/微信:15307483969 ,QQ:54150175

网友E:
我自己买芯片焊接的,通过手机热点可以远程下载和上传程序,但是目前只能是串口的plc。网口的还不行。
plc远程下载手机监控plcV:18826437096

网友F:
可以试下巨控的GRM530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电话18826437096

网友D:
可以了解巨控的GRM530模块
PLC无线通讯| PLC远程控制| PLC APP控制| PLC网页监控| PLC组态监控| PLC远程调试| PLC短信报警| 巨控王工 电话/微信:15307483969 ,QQ:54150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