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问ME-JE-C中原点复位方式推压式是什么意思,该怎么设置呢
哈喽啊

楼主(2021-10-16):
大神们请问有没有这种方式,回原的时候走到机械极限,然后将这个位置计成零点呢

网友A:
原点偏移有个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可以通过监控转矩来做。
新人请问ME-JE-C中原点复位方式推压式是什么意思,该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