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00smart 运动向导无法使用怎么解决

楼主(2021-10-16):
拷贝了一个三轴运动控制的程序,打开程序后,工具菜单下的运动向导是灰色的,无法点开,寻求大神们帮助,不胜感激。

网友A:
编程软件版本低

楼主:
我用的2.5,升级到2.6试试,谢谢。

网友B:
关闭重启 或者换个CPU型号 折腾几次就可以了的

网友C:
软件版本升级看看

楼主:
升级到2.6版本,刚打开程序运动向导可以用,去除权限密码后,运动向导就不能用了,不知道为什么,程序是别人开发的码垛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