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17):
看看这个编程思路,

PCB入板--------------采用 变址 记录  存入层数  和 绝对定位数据,

已经存入PCB数据的PCB箱如何移动???

PCB出板--------------采用 变址读取  存入层数  和 绝对定位数据,
小侯

网友A:
由於描述的不是很清楚,照我理解的是
箱A
第一層 定位1111
第二層 定位2222
…….
第N層 定位NNNN
共N層

箱A在產線上移動時新箱會放入新的PCB板
等箱A到出板區就要依照定位數值去把PCB板拿出

烤箱內的箱數量固定三箱

如果是三菱我會用BMOV區塊搬移
如將D1000~D1090資料搬移到D1010~D1100
再將新資料填入D1000~D1009

  • 下载积分:+1(lizhendong) 热心助人!

网友B:
    看看大神怎解决

网友C:
    使用支持FIFO指令的控制器

网友D:
    堆栈处理,先进先出的控制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支持FIFO指令的控制器

    兄弟,FIFO指令能处理一组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於描述的不是很清楚,照我理解的是
    箱A
    第一層 定位1111
    第二層 定位2222
    …….

    这个思路应该可以,不过还要优化!!!

网友E:
    如果PLC支持数组就方便一些。另外箱子上能不做记号,进行二进制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