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MRON编程软件的问题

楼主(2021-10-17):
请问,安装新版OMRONplc编程软件时,会不会把原来的编程软件覆盖了。

网友A:
要先卸载原来的程序,最好是用OMRON专用的卸载程序卸载,否则后面很难安装成功。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B:
如你安装了CX-ONE的,你安装的时候就提示你安装旧版本,提示卸载按步骤走即可,我就是这样干的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