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WINCC7.4 运行一段时间后卡死,应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2021-10-18):
如题,wincc经常运行一段时间(不固定),就会发生卡死的现象。请大家不吝赐教,应该怎么解决这种问题呢 ?

网友A:
内存太小

网友B(2021-12-13):
查找下有没有错误的变量名称,我遇到过WINCC读了一个不存在的变量导致不定时死机,困扰了好久,还有就是WINCC右错误日志可以查看下,脚本也注重检查下,看有没有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