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帮辨辨,这3U是真是假,自己也晕头了

楼主(2021-10-18):
工程剩货工控产品,低价处理有需要可联系,或交流交换学习

网友A:
都写着ES#U怎么可能真货。

网友B:
假货!
IO板上没有三菱标志。
通讯板上的三菱标志是塑料粘上去的!
电路板型号都不敢打FX3U-***打的是ES****
下载积分:+1(lizhendong) 好贴好贴!

网友C:
来 我给你看下2014年的正品几张图 你就看出来了
1、丝印位置
2、打胶
3、芯片
4、防伪标签

网友C:
再对比下字 线条 还有那个LOT

楼主:
谢谢站长,谢谢各位大神,也有参考过站长之前贴出来的帖了,但还是没把握

网友D:
看来电路板上有没有三菱标是有一定的防伪作用的,假三菱上有三菱logo,PCB厂不敢做

网友E:
记得三菱的主板上都是打着裸狗的,还有芯片有三防漆,侧面的字体很纤细。

网友D:
大伙帮我看看是不是真的
3U肯定是正品,是坛友那买的,USB-BD是买的国产的
3SA我吃不准,因为那个LOT 187是贴上去的
拆开里面的板子都有三菱标

网友F:
买到假货,还是曝光黑心商家地址,估计很多是在淘宝买的吧

网友G:
假货泛滥

网友H:
看着像真的·

网友I:
一个敢卖、一个敢买,惩罚力度不够,假货盛行的根源

网友J:
真的很真,假的很假,李逵还是李鬼?但是能一样用么?市场监管在哪里?没有打假办么?我们公司合同内都会写入条款,设备上所采购的都必须是真货,极少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K:
把桌面上3U拆了看了下,我被惊呆了!难不成我用了多年的假货?
这么多年,用着也没出啥问题呀,这样的假货是啥意思呢?

网友L:
楼上的被JS坑太久了

网友M:
高仿品吧,而且都没怎么用心那种,也许是故意的电路板型号没不敢打FX3U-,打ES。这个太明显了。
建议楼主曝光来源渠道,避免更多人上当
组态软件

网友N:
仿货也就比正版便宜10%左右,有的可能还是原价,可靠性要差不少

网友O:
这玩意有人要吗,我这有个二手的

网友P:
曾经有个某大学的教授,两夫妻专门做三菱的货,如果不是三菱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外面市场上没有人能够看出那个真假的,最后好像是用在一个大型项目上出现问题,追根溯源有多少人大腿都拍紫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K:
把桌面上3U拆了看了下,我被惊呆了!难不成我用了多年的假货?
这么多年,用着也没出啥问题呀,这样的假货是啥意思呢?
[attachment=260795]
[attachment=260796]
[attachment=260797]

PLC的设计寿命是20年,对元器件要求比较高,防品质量控制好的话,几年时间看不出来的。但无论如何做,成本和供应链摆在这里,元器件做不到与大厂一个级别。
阿奇

网友R:
感谢楼主,和各位的分享

网友S:
提供一个简单可靠的检测方法,正品3U是PNP和NPN都可以的,假货只能NPN,接线一测马上露形。

楼主:
奉上正品,这回再也不怕采购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