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18):
有谁碰到过三菱FX3SA程序卡在不确定位置,好像电脑死机一样。按复位后有能运行,但一有动作马上又列死机。插上与PC通信线,一切又正常了。

网友A:
“按复位后有能运行”
你的复位是接到X点的吗?
假如是接到X点的,那说明程序是在执行的。没有死机,是程序问题。

楼主:
是接在X点。不过为何用USB通信线与PC连接后就没有问题了呢?况且以前都正常工作过1年多了。

网友B:
有句话叫:人不行不要怪路不平

网友C:
你的DC24V是否由PLC供應的,消耗太大造成
引用楼主chqing1361于2021-10-18 14:53发表的 FX3SA会死机吗 :
有谁碰到过三菱FX3SA程序卡在不确定位置,好像电脑死机一样。按复位后有能运行,但一有动作马上又列死机。插上与PC通信线,一切又正常了。

~~業餘打工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句话叫:人不行不要怪路不平

你行?你说说是什么原因?

网友D:
程序问题,你就说PLC死机?按版主说的,按了复位能执行,就跟PLC没有关系,检查程序就行,为啥不执行,没有输出信号查程序,有输出信号,没有动作,检查外围线路!PLC没有死机一说,真的死机,你按啥都不会动!

网友E:
个人认为呀,程序的可能性较大,但不排除外在因素,比如信号、干扰,也可能是等电位问题,有条件换个PLC看看

网友F:
正常工作1年多,程序没问题,主要找硬件的故障,供电,输入输出,或者plc内部灰尘太多影响

网友G:
PLC死机极其罕见,我从业一二十年只在一个煤矿输送车项目上遇到过1台西门子S7-222CN偶发多次死机,断电重起又正常,没有故障记录,客户要求换了三菱FX1N正常运行。
你可以用一个未使用的输出点做闪烁信号判断PLC是否一直在正常运行。也可以买一个USB隔离器监控一下卡在什么逻辑上,有点怀疑电气干扰。

网友H:
厂里机器振动比较大,用的FX3U
前段时间有台机器会在不确定的时间停机,
重新启动后正常运行,查了很久也没找出问题,
更换PLC后正常,可能是PLC里面有松动导致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