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怎样不通过PLC控制变频器

楼主(2021-10-18):
有人知道那种国产屏,不用PLC就可以做变频器的调频。有个恒压供水的,想要个屏幕用来调频

楼主:


网友A:
威纶通就可以了,只要支持modbus485通讯基本都可以不用plc直接控制变频器。

网友B:
步科的屏也可以

网友C:
屏上直接设置变频的控制地址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D:
只要支持modbus485通讯基本都可以 直接控制变频器的吧

网友E(2022-03-23):
引用楼主会飞的小浮沫于2021-10-18 17:17发表的 触摸屏怎样不通过PLC控制变频器 :
有人知道那种国产屏,不用PLC就可以做变频器的调频。有个恒压供水的,想要个屏幕用来调频
这个很简单!!!用触摸屏的RS485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楼主会飞的小浮沫于2021-10-18 17:17发表的 触摸屏怎样不通过PLC控制变频器 :
有人知道那种国产屏,不用PLC就可以做变频器的调频。有个恒压供水的,想要个屏幕用来调频
用维伦控制台达变频器正转反转启动停止,写入频率读取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