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uliangdt

楼主(2021-10-18):
大家好!我是新手,第一次接触三菱以太网模块FX3U-ENET-L。请问三菱以太网模块FX3U-ENET-L使用简单吗?用网线将 《PLC以太网模块》 链接到交换机· 《触摸屏》 链接到交换机· 《电脑》 链接到交换机。在这个最简单的应用场景中,FX3U-ENET-L 和 触摸屏 跟 电脑 如果设成同一IP段(不同号)是不是可以直接连接了?
想象中,用网线将电脑直接连接到FX3U-ENET-L模块,然后用电脑的控制台 ipconfig 搜索IP地址,再用 ping 这个IP地址。连接到这个IP地址后,在哪里怎么改这个FX3U-ENET-L模块的IP地址呢?
还有触摸屏也是一样,在哪里可以改触摸屏的IP地址呢?

网友A:
用专门的设置软件来设置ENET。

屏的lP在屏的软件中设置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liuliangdt

楼主:
不能在三菱的编程软件GX WORKS2或者GX DEVELOPER 中设置吗?

网友B:
  • 下载积分:+1(小许爱玩plc) 真诚感谢!
  • 自动化单机,生产线,项目编程调试!
    liuliangdt

楼主:
    用这个设置工具就可以对FX3U-ENET-L模块更改设置IP地址了吗?不需要那个1.6G的fx configurator-en-l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这个设置工具就可以对FX3U-ENET-L模块更改设置IP地址了吗?不需要那个1.6G的fx configurator-en-l吗?

    不用的,就楼上那个软件就可以,很小的

    但这个模块通信能力比较差,能用但容易断线,断了又没法通过程序重连只能断电再开。而且如果涉及数据采集,譬如是读取3U内某个D地址变化写入数据库的,你通过这个模块在线PLC的瞬间,那个值会重复写入即使它的量是没有变化。我已经淘汰换5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