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FX5-CCL-MS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21-10-19):
链接刷新那部分参数有点懵逼,不知道对不?请高手指点一下,或者发个样例程序看看

网友A:
这么多点的话,CPU侧用M好一些。
如果就用XY,我这设定有问题吗?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大哥们都在忙吗?

网友B:
测试样例
自我解救

网友C:
FX5U只能带8块,多了带不了
看手册上,可以带13个

楼主:
搞定了,谢谢楼上的各位大哥

网友D:
楼主后面的成果分享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