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19):
一直的都是用置位复位。有没别的什么方便点的?
一下只走30多不,还有重复置位。

网友A:
没啥好不好的,用习惯的就行。

网友B:
1、可以用移位指令实现
2、可以用传送数字加比较指令实现
3、可以用解码指令实现
方法有多用,你个人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可以用移位指令实现
2、可以用传送数字加比较指令实现
3、可以用解码指令实现
方法有多用,你个人爱好

解码指令这么用呀?求教

网友C:
我的选择:1:有顺控功能用顺控S,因为懒得写复位;
2,使用1个字做步骤计数;
3,在使用继电器置位复位;
3基本现在很少用

楼主:
研究解码中

网友D:
用ST,case语句,效果好多了
zsh340

网友E:
用SFC轻松解决,SFC是三菱的强项,这是其它品牌的PLC无法相比的。

网友F:
解码指令DECO,值得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SFC轻松解决,SFC是三菱的强项,这是其它品牌的PLC无法相比的。

台达不也有个类似的,感觉不大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解码指令DECO,值得推荐!

这个好用

网友G:
deco 指令  不过这个会占用很多辅助继电器。
比如 DECO D0 M0. 那么就是D0=多少? M0+D0的辅助继电器就会导通。

我觉得最好是使用ld= k0 D?   开始    mov K1 D?结束。
这样的好处太多
1. 节省辅助继电器中转,一个子程序 1个D搞定
2. 监控D值,一眼就看到了,程序运行到了哪一步
3. 配合触摸屏,多状态显示。 还可以吧当前步的含义表示出来。

PS:我的顺控程序,开始于SET RST 、STG,JUMP、DECO、最后来到了 LD=。
最后一个使用后,再也不会以前的顺控指令了

引用 楼主:

解码指令这么用呀?求教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楼主:
引用 网友G:
deco 指令  不过这个会占用很多辅助继电器。
比如 DECO D0 M0. 那么就是D0=多少? M0+D0的辅助继电器就会导通。

我觉得最好是使用ld= k0 D?   开始    mov K1 D?结束。
这样的好处太多

还在置位复位中,报警太多
一直给一个地址赋值
没有解码方便,满足条件给地址加1
zsh340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台达不也有个类似的,感觉不大方便

说明你不熟悉三菱SFC功能的实用性,其它品牌的PLC的SFC功能都不如三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明你不熟悉三菱SFC功能的实用性,其它品牌的PLC的SFC功能都不如三菱的。

用过台达类似的,三菱的真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