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请教,西门子博图1200和1500的PID是不是自动调试了

楼主(2021-10-20):
请教,西门子博图1200和1500的PID是不是自动调试了,谢谢
谦虚!谨慎!冷静!

网友A:
有自整定功能 自己整定出三个参数,然后你调程序块把那个参数填进去就行了

楼主:
十分感谢啊,热心人。
谦虚!谨慎!冷静!

网友B:
长见识了
请教,西门子博图1200和1500的PID是不是自动调试了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