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20):
        IGT-SER系列智能网关模块,支持各种PLC、智能仪表、远程IO与数据库之间双向通讯,既可以读取设备的数据上报到SQL数据库,也可以从数据库查询数据后写入到设备;数据库软件支持MySQL、SQLServer、PostgreSQL。相关软件和手册在附件中。

        IGT-SER系列智能网关模块可以选择通过有线网口、WIFI、或者4G无线方式与局域网数据库、云服务器数据库对接;网关模块内植了多种通讯协议驱动,支持网口或者串口方式与PLC设备、智能仪表进行通讯;

        在PLC的通讯端口被触摸屏占用时,不用增加另外的通讯模块,按照以下方式直接加入IGT-SER系列智能网关模块,实现PLC与数据库双向通讯,具体原理如下:

       本案例中FX3G的PLC编程口就是被触摸屏占用了,通过IGT-SER智能网关模块按照上图实现与PLC和触摸屏同时通讯,将PLC寄存器的数据分两个组,按不同的周期分别上报到SQLServer数据库。首先通过数据库工具软件Navicat连接数据库,建立好数据表tb_fx_01,如下图:

        然后通过智能网关的参数设置软件(在附件中)设置相关参数,设置好的参数如下图:

      IGT-SER系列智能网关的串口1连接PLC,串口2连接触摸屏,智能网关模块的相关参数设置如下:

        参数设置完成后通过‘参数’->‘参数写入到网关’将参数写入到网关模块,‘工具’->‘重启网关’,然后‘参数’->‘从网关读取参数’,在状态栏会显示网关的状态;如果状态正常,通过数据库工具软件Navicat连接数据库,查看数据表中的数据,如下图:

        网关模块也支持边缘计算,可以将数据进行预处理后上报到数据库。同时集成了多种PLC协议,以下是常用的PLC类型:
        ◆ FX:  三菱FX系列PLC                                    ◆ QL:  三菱Q/L系列PLC
        ◆ AS:  三菱A系列PLC                                      ◆ OM:  欧姆龙全系列PLC
        ◆ S72S:  西门子S7-200/Smart系列PLC          ◆ S734:  西门子S7-300/400系列PLC
        ◆ S71K:  西门子S7-1200/1500系列PLC          ◆ MBS:  施耐德等Modbus兼容PLC
        ◆ DVP:  台达、信捷PLC                                  ◆ NAIS:  松下全系列PLC
        ◆ KVS:  基恩士全系列PLC                               ◆ FTK:  永宏全系列PLC
        ◆ MSK:  LS/LG全系列PLC                               ◆ KOY:  光洋全系列PLC
        ◆ ABM: AB MicroLogix系列PLC                       ◆ ABC: AB Compact/Control系列PLC

        相关软件和手册在附件中: PLC数据采集与平台对接.rar (2436 K) 下载次数: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