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的程序注解显示繁体乱码,请教大神如何转换??

楼主(2021-10-20):
设备上拷出来的程序,繁体注释全是乱码,装了繁体的软件打开还是不行。
看到有大神说用南极星可以转换,请教下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A(2022-07-07):
操作系统用繁体的就解决了.
能确定是繁体,不是日文?????

网友B:
另外找台电脑装日文操作系统试试

网友C:
内码转换软件,转成BIG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