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日本的2根火线能直接接FX5U吗

楼主(2021-10-20):
最近有个项目出口日本,他们工厂说是只提供三相电,电压200V,没有零线,我使用的FX5U-80MT/ES,可以直接接2根火线?还是必须通过个变压器转下
还有我用的明纬的电源,上面写得是100-240VAC,不知道也能不能直接2根火线?还是也必须通过变压器转。
有人碰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A:
不管是一根火线还两根火线,只要电压相等。

网友B:
直接干,干就完了

网友C:
控制电源最好用个隔离变压器,会安全的。
当然也可以直接接(减少成本)。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D:
两根火线 就是 200V ,可以用

网友E:
1根火线 1根零线 就行。
或者找一个便宜的东西先试试水,比如那个交流负载的指示灯,蜂鸣器

网友F:
电压在范围内 没问题

网友G:
没问题,我们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H:
三相220啦,两相也是220直接接到PLC电源就好。一般的伺服驱动器都是这样的电源输入。

网友I:
电压对就可以了,三相220v的接任意两相都是220v

网友J:
说的没错,日本的FANUC系统就是3相220的电源,所以国内的FANUC系统机床都要配变压器。就是相间电压我们是380,他们是220.电源直接接两根火线就是220VAC,没一点问题。机床上的220电源都是这么接的。pLC和开关电源都可以。我们一般的fanuc系统的机床也是没有零线,就3根火线和1根地线。

楼主:
PLC还是赔了个变压器,24V电源开关用的两根火线

网友K:
三相220v我这正好也是

网友L:
应该是可以。

网友M:
可以直接使用,我们在国内的设备的控制电源就是和伺服器电源共用的,3相380V变3相200V,伺服器用了3根,控制电任意接了2根。

网友N:
引用楼主henmafan于2021-10-20 16:56发表的 日本的2根火线能直接接FX5U吗 :
最近有个项目出口日本,他们工厂说是只提供三相电,电压200V,没有零线,我使用的FX5U-80MT/ES,可以直接接2根火线?还是必须通过个变压器转下
还有我用的明纬的电源,上面写得是100-240VAC,不知道也能不能直接2根火线?还是也必须通过变压器转。
有人碰到过这种问题吗

怎么会没有零线呢,没有零线110V怎么来的

网友O:
日本是110V  60HZ   如果PLC是开关电源的话没事    应该从85-264VAC 50/60hz都可以

网友P:
可以直接用
zsh340

网友Q:
引用楼主henmafan于2021-10-20 16:56发表的 日本的2根火线能直接接FX5U吗 :
最近有个项目出口日本,他们工厂说是只提供三相电,电压200V,没有零线,我使用的FX5U-80MT/ES,可以直接接2根火线?还是必须通过个变压器转下
还有我用的明纬的电源,上面写得是100-240VAC,不知道也能不能直接2根火线?还是也必须通过变压器转。
有人碰到过这种问题吗

当然可以,因为日本的三相电是220V.两线相线也是220V。

zsh340

网友Q:
引用 网友E:
1根火线  1根零线 就行。

或者找一个便宜的东西先试试水,比如那个交流负载的指示灯,蜂鸣器

日本的三相电是220V,单相电是110V.

网友R:
只讲电压,不管你是几个火,你以为为啥小日本的伺服都是三相200的。

网友S(2022-08-16):
就是3相220V,任意两根火线就是220VAC;3相380V,任意两根火线就是380V,火线与中性线就是220V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