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写FB块时用MOV时报错

楼主(2021-10-21):
各位师傅,请教个FB块的新手问题,我想把这个红框内程序写成FB块,方便多次调用。原程序是抢答程序,我用作四选一块能互锁控制,但用MOV时报错。是什么原因,请指点。

网友A:
你的程序MOV K1X000 K1M1这一行写到FB外面试试
真诚感谢!写到外面就不用写FB块了,简不了多少!

网友B:
虽然经常用到类似K1X0 K2X0 K4X0这些作为字操作,
但是位标签就是不能用 K1修饰成值字去操作,标签没有这个用法。
真诚感谢!

网友C:
考虑下用数组?
真诚感谢!请问怎样写,指点一下!

网友D:
数组一个,要么就是字.位格式
真诚感谢!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E:
使建议用数组就没有问题了
真诚感谢!请问怎样写,指点一下!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