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21):
各位师傅:
       推荐一下质量上乘的单相AC380V开关电源型号和品牌!

网友A:
单相380V?输入线电压?还是相电压?楼主确定?

网友B:
是输入380AC吧,这种电源一般比220的贵些

网友C:
WDR-240-24台湾明纬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单相380V?输入线电压?还是相电压?楼主确定?
电源单相输入380,你管它是相电压还是线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电源单相输入380,你管它是相电压还是线电压

不清楚才会问,你什么事都懂!很全能!不需要发问!

网友E:
台达和西门子都有,导轨电源。因为你没给出具体参数,建议你自己去官网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