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求助 RS485分配器

楼主(2021-10-21):
三菱FX5U+变频器D700,准备走485总线通讯;
背景:变频器通讯口(PU)是个网口;说明书上用一个分配器,淘宝没找到所谓的分配器;
问题:1、市面上的485集线器能否代替这个分配器;
2、有没有大神做过这种控制,如何让变频器进行手拉手接线;

网友A:
干扰小、连接距离不超过50m的情况下,用这种三通就可以了

网友A:
或者用这种转接板

楼主:
谢谢,谢谢。您用过效果怎样?
引用 网友A:
干扰小、连接距离不超过50m的情况下,用这种三通就可以了

网友B:
不用那么复杂!实践证明PLC--485的4个接头,外接到端子排,变频器各用网线并接到端子排上,变频器不要超过6台,直连没事,不用理会中端电阻;若超过6台要加485通讯中继。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直接接 费那钱

网友A:
说得对,不需要那些接头,又花钱又费事,任何有接头的都是费钱

网友D:
最好直接接线,不要用那种三通,容易掉线,我原来用过,价格高低的买过好几种,虽然好看但通讯真的不咋地,最后全部去掉接的线。(最简单的也是最实用的)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楼主(2022-09-30):
引用 网友A:
干扰小、连接距离不超过50m的情况下,用这种三通就可以了
经过实操验证,这个网络三通是不可行的。只有一个通道可以正常通讯,无法实现多台通讯
下载积分:+5(gxtmdb82164) 真是好人!

网友E:
这一试,试了11个月,厉害

网友F: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看个人喜好!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G:
实践证明,别人的话只能做个参考

网友H:
后期怎么解决的?

网友G:
我还直接接了14个变频器呢

网友I:
反正我是8台变频器的485通讯线集中接到一个端子排两个端子上,再用一根屏蔽线接出去与3台PLC的485通讯线接线点两个端子相接,然后再引出去接触摸屏,从没通讯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