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22):
现在有个项目,需要FX5U与AGV 实现   MODBUS TCP通讯,现场拉线比较困难,请问大家,又没哪种方式,能让两台设备实现无线通讯?

网友A:
WiFi就好了

网友B:
MOXA的无线AP,我们在AGV,RGV,堆垛机项目通讯都用过

网友C:
现在正在做相关项目,现场环境对无线信号有影响,设备之间能拉有线就拉有线,信号稳定

楼主:
具体怎么组网,用什么媒介,能教下吗  谢谢
引用 网友A:
WiFi就好了

网友D:
WIFI可以,但是要做好掉线处理机制如重联/等待,我用上位机连4个Modbus TCP设备,WIFI会丢码(我用的是普通的TP-LINK)

网友E:
照本人的理解,可以在一台主机上装个路由器,另外一台上也装个路由器,然后第二台路由器接收第一台的路由器WIFI信号做中转,两个路由器都连上PLC,这样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纯无线连接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组网,用什么媒介,能教下吗  谢谢

有没有解决了? 用的什么方法啊

网友G:
我也在琢磨这个问题,目前只有串口的比较稳定 路由器桥接是可以的但不稳定 会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