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电器型号名称

楼主(2021-10-22):
请教各位大神,知道这是什么电器吗?干什么用的?

网友A:
某宝搜MT740,车辆检测器,通用于停车场

网友B:
地感?
开始觉得挺神秘,原来就高温线在地上圈几圈加地感继电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地感?
开始觉得挺神秘,原来就高温线在地上圈几圈加地感继电器
然后呢,怎么就圈几圈再加个继电器就能感应车辆了?涡流?
Katyus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