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询电路板

楼主(2021-10-22):
请教各位大神,这是什么电路板?干什么用的?

网友A:
看上去象是PLC 输出转接到固态继电器的板子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轉換版而已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10路继电器板卡,电源220VAC。主要作用就是PLC输出控制隔离使用。

网友D:
10路IO板

网友E:
继电器板

网友F:
应该是继电器板
Katyus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