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实际的PLC与gt designer3模拟,怎么设置?在线等

楼主(2021-10-22):
现在实际的PLC与gt designer3模拟,怎么设置

楼主:
PLC用的是FX-5U,看见有人说如下图直接选CPU,但是没有对应的PLC啊

网友A:
先把PLC模拟运行起来,在打开GT的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PLC模拟运行起来,在打开GT的模拟
这个是可以的,我是要实际的PLC与GT Designer3连接

楼主:
加了个路由器,这样可以又能监控,又能操作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