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5u模拟量模块4LC与4DA配合用法

楼主(2021-10-22):
三菱5u模拟量模块4LC与4DA配合用法,再温控表,有高手使用过吗?
能提供一下配置办法与程序吗

网友A:
好久没见过5U长什么样了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右击,添加模块
选择模拟输出和温度调节,找到4DA和4LC
一通参数设置
最后记得点应用

楼主:
感谢站长,请问这个要写程序吗?应该不用吧!就好像5u内置模拟量一样,拿SD6020去读取温控表的温度就行了?

楼主:
缓冲寄存器402 602 802 1002对应的是什么?没人知道吗?

楼主:
急啊!那位会?请赐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站长,请问这个要写程序吗?应该不用吧!就好像5u内置模拟量一样,拿SD6020去读取温控表的温度就行了?
是这样吗?刚接触这个

楼主:
1通道读取对应温度是U1\ G402 以此类推,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