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2021-10-23):
程序为计每个班产量,M30.0条件是触摸屏宏指令比较交接班时间。现在的问题是VD332上班总产量比实际的少几千,正常是58000左右显示只有51000左右,vw190vw192vw194都是正确的,vd328实时观察也是正确的,查程序没有重复使用的地方,这个是怎么回事,该怎么解决呢?
自学

网友A:
你这都有百分之十几的误差,出现的概率这么高,很好验证才是,一两个月甚至更久才来一次的才是比较难搞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以前是正常的,最近改了产品规格产量变大后就不正常了
引用 网友A:
你这都有百分之十几的误差,出现的概率这么高,很好验证才是,一两个月甚至更久才来一次的才是比较难搞
自学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已解决,AC0是有符号数,超过最大值后变为负数了。
自学

网友A:
嗯,有始有终,这才是发帖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