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23):
各位工控大师们:
  我公司现有设备为:拆解破碎处理设备400KW一套,塑料破碎机80KW一套,螺旋空压机110KW一台,55KW 一台,活塞空压机15KW一台,压轴机7.5KW一台,生活楼和办公楼食堂大约100KW,公司现在变压器800KVA,除55KW的空压机和生活楼不同时使用外,其他都是同时使用的,现在在电力局查看公司使用负载只有125KWH,难道我们公司实际使用功率真的只达到这个值吗,那计算负荷要怎样才能计算的更加准,是用需要系数法计算还是?????请大师们指教,谢谢!!!!!

网友A:
工作电流和空载电流是不一样的。你测下400KW的破碎机不可能时刻都是400KW的满负荷工作的。
400KW的设备表上显示有200KW左右,

网友B:
你自己看一开关柜的电流,大概计算一下,
110Kw的螺杆机,不是变频的话,加载时与标称功率是没多大差别的。
表上显示是在满负载下110KW,这个是差不多的,

网友C:
我也遇到过,400kw的变压器,供电局给出的负载只有200kw左右,平时变压器基本在超载状态
132kw电机3台,24小时运行,11kw电机20台,12小时运行,再加其他辅助设备50kw左右
公司现在加了一台280KW的生产线,总功率超出了变压器的有功功率,看配电手册上的计算负荷系数,算出来的也不是125KW的负荷,

网友D:
应该是计算方法不同,比如不是三班运转,平均下来功率并不高。看设备配置,变压器没有800KVA的话,在同时运行且满负荷状态下还真可能变压器超载。

网友E:
设备功率一般是指所有电器元器件额定功率之和,电器功率选型时都会留有余量空间。各部件同时工作的概率及负载情况都会影响实际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