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23):
刚开始学,有些小问题不是很懂,
类似 LDP X0   SET  Y0,
用ST怎么写上升沿和置位?

同时分享一下学习codesys ,

Codesys可以在官司下载,需要注册,
研华的网站不用注册,下载较慢。
官网:http://www.codesys.cn/
研华:https://www.advantech.com.cn/support/details/software-api?id=1-WI6IZ8

Codesys软件主要分为两部分,
开发软件:CODESYS Development System      编程软件
运行软件:Advantech CODESYS RTE               软PLC,安装在工控机,
用双网口的工控机比较方便,一个用于下载程序,一个用于总线通讯。
安装后工控机相当于普通PLC,连接,上下载程序也类似PLC。

开发软件免费,运行软件需要授权,没有授权每次可以运行2个小时,对于学习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A:
Y0 S=X0 AND NOT xBuff;
xBuff:=X0;
  • 下载积分:+5(tingfenghu) 真诚感谢!

网友B:
    上升沿和下降沿应该可以直接调用功能块

网友C:
    基础不行,这些东西跟CODESYS,还是单片机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升沿和下降沿应该可以直接调用功能块

    用ST来写,
    Codesys是可以嵌入梯形图,和功能块,想用函数形式来写。

楼主:
    上机测试了一下,
    if  x0  then
        y0:=true;
    end_if
    就相当于LDP X0   SET Y0

楼主:
    PROGRAM PLC_PRG
    VAR
        uintRunTime_Values : USINT;
        tRunTime           : ton;
    END_VAR

    tRunTime.PT := T#1s;

    如何将uintRunTime_Values关联到tRunTime.PT?
    直接将uintRunTime_Values赋值是会报错的。

网友A:
    数据类型不一致,需要time类型
  • 下载积分:+5(tingfenghu)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类型不一致,需要time类型

    继续请教,谢谢!
    之前是用C或者VBS多点,
    对TIMIE这个类型不熟悉,
    定义一个变量为TIME类型,
    变量仍然不能整型数值,只能是T#1S,T#100ms
    触摸屏这类设备如何将整型数值关联到TIME类型的变量。

网友A:
    INT_TO_TIME
    DINT_TO_TIME
    LINT_TO_TI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_TO_TIME
    DINT_TO_TIME
    LINT_TO_TIME

    谢谢,
    原来这么麻烦,要类型转换。

楼主:
    闪灯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