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错误代号6402如何解决?

楼主(2021-10-24):
大家有遇到这种问题的怎么解决的,请告知谢谢

网友A:
如果连接有模块,把模块拨了。
如果没连接模块,看下侧面扩展口内是否有异物,清理一下。
再不行就只能换了。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手冊裡有說明,應該就是參數設定錯誤。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C:
这个问题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