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24):
4组温度adp 16个d区   4组2ad 2da   也有16个'd区 还带通信20个变频器写频率,也有20个d区,加起来总52个d区! 就用1个64cclink。他是如何把d区上传过去的??求科普下

64cclink不是能传32个d.区?????

各路大神怎么看???。

网友A:
硬件的话你用CCLINK做智能设备站的话,对方是主站,不止32个地址的,可以设置占用2个站或者多个站。

单独从编程角度是可以实现的,因为以前因为地址不够尝试过就是组合,一个双字最大是2147483647,一共10位数,三组温度 23.4  24.5  25.6 组合成一个双字 234245256 9位数 也就是说温度的话3个温度数据其实用2个D址可以存储,只是接收方需要拆分处理。温度总32个,只要32/1.5=21.3 算22个地址
频率设置也是一样,这个一般都是不设置小数点的,怕溢出保留两位,两个D地址10位数保留2位的话可以存储4个变频器的数据,20个变频器也就是只需要10个地址而已。

网友B:
感觉是你理解错误了,如果是PLC通过CCLINK作为主站直接连接到多台CCLINK远程/智能设备站,那是分站操作的,每一个站对应一段地址;而不是你想象的一堆设备站只是合成作为一个站的最大占用地址来用。

如果是PLC通过CCLINK作为主站连接另外一台作为从站的PLC,而这台从站PLC下采集有这些温控变频设备,从站PLC对应的寄存器有这些数据,主站想读取从站对应的寄存器数据,那就另外讨论。

楼主:
plc是从站,cclink是智能站,plc上传4组adp的温度,2组4Ad压力,主站通过cclink从站来写入变频器频率,和2组4DA

我看.cclink手册占用4个站.也就32个d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的话你用CCLINK做智能设备站的话,对方是主站,不止32个地址的,可以设置占用2个站或者多个站。

单独从编程角度是可以实现的,因为以前因为地址不够尝试过就是组合,一个双字最大是2147483647,一共10位数,三组温度 23.4  24.5  25.6 组合成一个双字 234245256 9位数 也就是说温度的话3个温度数据其实用2个D址可以存储,只是接收方需要拆分处理。温度总32个,只要32/1.5=21.3 算22个地址
频率设置也是一样,这个一般都是不设置小数点的,怕溢出保留两位,两个D地址10位数保留2位的话可以存储4个变频器的数据,20个变频器也就是只需要10个地址而已。

plc是从站,cclink是智能站,plc上传4组adp的温度,2组4Ad压力,主站通过cclink从站来写入变频器频率,和2组4DA

我看.cclink手册占用4个站.也就32个d区

网友B:
这种情况我能想到的只能是通过份时发送数据来扩展通讯数据。你那边实际是怎么解决的还真不好猜。
比如从站先把50多个的数据先整理在一个连接的寄存器中,第一次先发送前32个WORD,第二次再发送后32个WORD。第一次合第二次可以从站的RY中某位的OFF/ON来区分。
主站这边接收到对应位RX OFF/ON区分第一次第二次来分别存储到不同的寄存器中。

比如 从站的X1000可通讯控制主站的Y1000,主站的Y1000也能通讯控制从站的X1000。
从站的W1000-W101F 可通讯赋值到主站的W0-W1F。
从站D1000-D1031存放前32个数据,D1032-D1063存放后32个数据。

网友C:
可以发送32个D,
将其中一个D作为识别码,分时发送,
D值的不同存入不同寄存器,
变频器与温度控制就对实时要求并不高,1秒中只通讯几次都可以。
Modbus通讯也是判断地址与命令来通讯,
比如:D0=H0114  变频器用,后面20个数据,
           D0=H0204  温度用,后面4个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我能想到的只能是通过份时发送数据来扩展通讯数据。你那边实际是怎么解决的还真不好猜。
比如从站先把50多个的数据先整理在一个连接的寄存器中,第一次先发送前32个WORD,第二次再发送后32个WORD。第一次合第二次可以从站的RY中某位的OFF/ON来区分。
主站这边接收到对应位RX OFF/ON区分第一次第二次来分别存储到不同的寄存器中。

比如 从站的X1000可通讯控制主站的Y1000,主站的Y1000也能通讯控制从站的X1000。

谢谢指点,有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发送32个D,
将其中一个D作为识别码,分时发送,
D值的不同存入不同寄存器,
变频器与温度控制就对实时要求并不高,1秒中只通讯几次都可以。
Modbus通讯也是判断地址与命令来通讯,

谢谢指点

网友B:
第一个通讯周期,从站Y1000为OFF, D1000-D1031给到W1000-W101F,再刷新到主站,主站X1000为OFF(由从站Y1000控制),所以主站W0-W1F数据写入到D0-D31,同时主站Y1000接通为ON。

第二个通讯周期.由于主站Y1000为ON,所以从站X1000为ON,从站Y1000也为ON,D1032-D1063给到W1000-W101F,再刷新到主站。
第三个通讯周期,由于从站Y1000为ON,所以主站X1000为ON,主站W0-W1F数据写入到D32-D63,Y1000变为OFF。

之后的周期重复1 2 3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通讯周期,从站Y1000为OFF, D1000-D1031给到W1000-W101F,再刷新到主站,主站X1000为OFF(由从站Y1000控制),所以主站W0-W1F数据写入到D0-D31,同时主站Y1000接通为ON。

第二个通讯周期.由于主站Y1000为ON,所以从站X1000为ON,从站Y1000也为ON,D1032-D1063给到W1000-W101F,再刷新到主站。
第三个通讯周期,由于从站Y1000为ON,所以主站X1000为ON,主站W0-W1F数据写入到D32-D63,Y1000变为OFF。

谢谢大师,指点!胜读十年书

网友D:
引用楼主sail88于2021-10-24 17:27发表的 求科普 :
4组温度adp 16个d区   4组2ad 2da   也有16个'd区 还带通信20个变频器写频率,也有20个d区,加起来总52个d区! 就用1个64cclink。他是如何把d区上传过去的??求科普下

64cclink不是能传32个d.区?????

各路大神怎么看???。

你32个D是死的,程序是活的,不用每次通信那么固定,轮询,不影响效率,再说,你那些AD DA可以大周期读取,10S读一次都不打紧,伺服得实时,所有总体来看,本身程序在读写时就应该有主次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