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71PB92V我的软件是7.13p,里面选不到QUDV的CPU。有用过的吗,谢谢

楼主(2021-10-25):
如题,之前是用的QUDEH的CPU,DP软件可以选到。现在主机换成UDV的了。现在相应的DP 软件里选不到那个QUDV的型号了。请教下,谢谢

网友A:
安装 GX-Configurator-DP后
UDE的CPU 是在 GX-Configurator-DP 中设置
UDV的CPU 和9V2连接时
是在GX WORKS2 添加新模块中设置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但是我添加这个模块后,下载的时候在特殊模块里选不到这个模块,所以参数就没有写到模块里吧

网友B:
有时先写入PLC 参数+程序
复位PLC
第二次再写入,才能看到特殊模块的参数。
这个问题不大,7.12 + UDVCPU也能用的。更何况你的是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