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 CAD Electrical 2020问题

楼主(2021-10-25):
最近新装了AUTO CAD Electrical 2020,画出来的导线上的线号是绿色的,打印机打出来不显眼,所以想改为黑色的。有没有事后修改的方法或者设置为默认的方法。

网友A:
打印时新建一个打印样式表(或者在现有基础上修改)。
把【表格视图】里的【打印样式】中某个颜色或全部颜色选中,然后修改【特性】的颜色【使用对象颜色】为黑色就可以了。

楼主:
我试了,显示还是很淡,不像导线那样清晰

楼主:
我通过单独的改变线号增强属性里的特性,改变出来的字体就清晰很多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B(2022-03-09):
怎么解决的,分享一下
上海自控